求助各位大侠!有关PLC与PROFIBUS的问题啊

楼主(2005-03-27):
求教各位大侠,现在是这个问题啊,车间总共分为4段,有4个S7-400的主站,通过OSM交换机与中控室相连,主站和从站之间通过PROFIBUS相连,每个主站有2个DP网,一个用于连接ET200S,一个用于连接变频器,现在问题出来了,其中的一个主站经常会有本地开关的报警信息,而且是同一时间多台机器的本地开关报警,这个问题查了很久都没有查出来,请高手指示啊! 1.这个主站的通讯速率设置为:连接ET200S的DP网络为12M/S,连接变频器的为187.5K/S,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2.这个主站的DP网络用了3个中继器,其中连接ET200S的一个,连接变频器的两个 3.就只有连接ET200S的DP网络上经常会有报警,其他的没有

楼主:
1、两个DP网的网速不同应该不会有问题; 2、不知网线有多长,如果太长,网速太快肯定会引起不稳定;建议将ET200S的DP网络速度降低一档试试; 3、检查网线屏蔽层是否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