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家性价比好的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5-03-27):
泓格的就不考虑了(都是钞票惹的祸)

网友A:
选择易控微网==选择高性价比。提供样机了解产品工艺和性能。。。 www.econtrolnet.com xiahj@econtrolnet.com 010-68703353

网友B:
请到http://www.ade-tech.com上查看 一, labjack U12 (USB接口 8路AD 2路DA 20个IO 采样率8000HZ ) 1550元 二, DSS14 (声卡接口 14路AD 采样率200HZ) 980元 详细的技术指标请到网站上查看(有其使用说明书可下载)

网友C:
S1116模块 16路混接输入,秒级采集,彼此隔离, 直读工程量值,2980元,适合否? www.xmsom.com.cn xmson@xmson.com.cn 010-62250442-20

网友D:
可以选择研华,此产品客户的反应都不错,性能好,稳定. 烦抽空上网看看是否是你所要寻找的产品:www.advantech.com 或来电咨询:020-87583210,87578530 MSN:lunaluo2004@hotmail.com

网友E:
硬件有什么要求?看看凌华的产品www.adlinktech.com

网友F:
为什么不考虑泓格产品呢?如果质量可靠又有较高的性价比我看您还是可以考虑的,总体来说,研华、凌华的数采卡产品同泓格的产品应该在一个水平线上,有需要帮助的地方,请发mail给我:jing_zeng@163.com!

网友G(2013-05-08):
阿尔泰的数据采集卡就不错 您可以去我们的网店里看一下  http://cc-art.taobao.com/ 性价比很高

网友H:
 北京威创达科技 010-62101283 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