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usbdaq9100ms在连续AI应用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5-03-27):
我在使用Delphi编写usbdaq9100ms的连续AI采样程序时发现,每两次调用函数UD_AI_ContScanChannels 间会有小股数据丢失。例如,我选择使用2K的采样频率,每次采集511个点,对模拟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正 弦信号进行连续采集,采样结果表明,原本连续的正弦波在采样数据中出现了断痕,大约有20个点的数据 丢失了。现在我向大家求教一下,这种现象怎样才能避免?程序编写上应该如何处理? 谢谢!

楼主:
usbdaq9100ms就是一个垃圾

网友A:
建议您找原厂的技术支持问问先. 也许是使用的方式上有啥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