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压力传感器老是坏

楼主(2005-03-27):
压力传感器,德国货(牌子记不清了),型号是:4445-b-250-000,电源12-30v,输出信号0-10v,测量范围是0-250bar,用于装有伺服阀的液压系统中,系统压力为:140公斤。给的电源为:24.2v。系统工作一段时间后,压力传感器出现异常,故障现象为信号一直输出某电压。有的高达22v。有哪位兄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赐教。

网友A:
你的输出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

楼主:
模拟量啊,进ada模块了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输出开路了。。。

网友B: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应用?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C:
压力变送器坏掉的时侯,故障现象和这样子差不多! mydle@163.com

网友D:
受力部件过压变形

网友E:
可提供技术支持,毕竟在网上说不清楚,有事可联络8031551@sina.com

网友F:
是變送器的電子部分燒了,我過幾個,我的是進水壞的!

网友G:
进水、过载、传感器本身质量等等。 详细Email:admin@trust-control.com.cn探讨。

网友:
应该是变送放大电路问题,一般进口产品放大模块都是专用的,自己也比较难维修,估计要更换了吧。如果需要找传感器到我们公司网站上看看吧www.jlsensors.com

网友H:
不知道你所使用的压力变送器是不是带有自身保护功能. 这种情况多数应该是压敏元件受损导致无法测量!

网友I(2005-04-26):
输入与输出几乎是持平,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