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接近开关与西门子plc连接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5-03-28):
接近开关是欧姆龙的E2E-X5ME1,输出形态npn,常开,plc是西门子的s7-313c,i/o点集成,连接方法:褐色接正,蓝色接负,黑色接入i点,,用它来点亮一个输出点,输入模块的L+和M分别接电源的正负。 问题: 1,发现开关所接i点灯亮,但是很暗,测量只有8v,如果把输入模块的m处的线断开,则得到24v电压。 2,当没有探测到铁器时黑色输出高电平,输出灯应该亮却不亮,但是用螺丝刀等金属碰一下i点处的导线,输出灯就亮了,然后把被探测铁器靠近,输出灯灭,但是当移开铁器后又无法点亮输出灯,测黑色线头处为8.5v,再次用金属碰下黑线,灯亮。 不知道我描述清楚了没有,大侠们,告诉我是不是接线错误?比如公共端没结对? 另外,由于这个问题请教别人,说这个开关是npn电流输出,不是npn开路集电极输出,两种解法不同,可是我按照这两种方法从欧姆龙手册给的接线方法,还是出现类似问题啊。 请大哥们给出接线方法,包括输入公共端的解法,谢谢!!!

网友A:
你的接线错了. 接近开关是npn开路集电极输出,接入PLC时需要一个上拉电阻,一般选2K的就可以.把此电阻接在褐色和黑色两条线上. 这样接好后,没有金属接近时,输入指示灯是亮的,有金属接近时是灭的.

楼主:
谢谢imgg,按照您的方法,问题解决了。 我还是想问下,为什么要接一个上拉电阻? 另外313c的输入点是npn还是pnp型?我问了些人,两种说法都有,还有的说不管是那种类型都可以跟313c连,对不对啊,我都被搞混了。

网友A:
接一个上拉电阻是有接近开关是集电极开路输出(OC)决定的. 313的输入点应该是光耦.

网友B:
313c应该是pnp型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帮助。如果313c是pnp型,那我用npn型的接近开关连有什么问题吗?还是必须换成pnp型的才可以?

网友C(2007-07-07):
一般的工控上都是使用PNP型接近开关,根据所接电路的线路结构,分压情况来选择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