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开关与西门子plc连接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5-03-28):
接近开关是欧姆龙的E2E-X5ME1,输出形态npn,常开,plc是西门子的s7-313c,i/o点集成,连接方法: 褐色接正,蓝色接负,黑色接入i点,,用它来点亮一个输出点,输入模块的L+和M分别接电源的正负。 问题: 1,发现开关所接i点灯亮,但是很暗,测量只有8v,如果把输入模块的m处的线断开,则得到24v电压。 2,当没有探测到铁器时黑色输出高电平,输出灯应该亮却不亮,但是用螺丝刀等金属碰一下i点处的导线 ,输出灯就亮了,然后把被探测铁器靠近,输出灯灭,但是当移开铁器后又无法点亮输出灯,测黑色线头 处为8.5v,再次用金属碰下黑线,灯亮。 不知道我描述清楚了没有,大侠们,告诉我是不是接线错误?比如公共端没结对? 另外,由于这个问题请教别人,说这个开关是npn电流输出,不是npn开路集电极输出,两种解法不同,可 是我按照这两种方法从欧姆龙手册给的接线方法,还是出现类似问题啊。 请大哥们给出接线方法,包括输入公共端的解法,谢谢!!!

网友A:
外接电源试试,

网友B:
从你的描述看,可能PNP和NPN弄错了 E2E-X5ME1是NPN输出,当开关动作时,黑色线应为0V(与负极电压同电位) S7-313C从手册上看其集成I/O的输入应为PNP(手册上“电压为15-30V时为1信号”) NPN的开关接到PNP的输入模块上,当然不能动作了 建议你用PNP开关试试

网友C:
是选型错误300只能接P型传感器,你量到的无信号时24V是虚电压并不能驱动信号,传感器说明书上有图例。

网友D:
是不是要接一个电阻啊!

网友B:
用继电器转化一下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帮助。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开关没有换,我在黑线和褐线之间结了一个上拉电阻,就可以把输出灯点亮了。不知道这种方法可靠不可靠?在现场可以一直用吗?

网友E:
可以一直用的,接上拉电阻是集电极开路的接近开关必须考虑的!

网友F:
其实也就是300紧凑型cpu自带的I/0和一般的I/0极性不同。。。

网友G:
经验常识:欧系PLC用PNP,日系PLC用NPN,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了。当然视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网友H:
只能用PNP型!

网友I:
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接一个电阻把常开变成常闭开关用,绝对可靠 西门子300的输入一般是接PNP型接近开关。这和它的输入极性有关 有空可联系zhangchao@sany.com.cn

网友J:
/*经验常识:欧系PLC用PNP,日系PLC用NPN,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了。当然视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