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寻求三菱数控车修理方案

楼主(2005-03-28):
有一台三菱产数控车型号:NN16K 控制系统为:MELDAS-LO 设备发生故障寻求解决方案及备件 1、驱动轴编码器故障,寻求备件或代换件 型号:TYPE RST-5 XB-11 SPEC.NO BKO.NC6075 SER.NO 040509B P/N G0811.73 7.1 DATE 10.84 SANYO DENK I CO.LTD 2、系统存贮器板参数已丢失,将同一型号设备的参数调出,写入该设备中系统仍出现“MEM”报警,检查该线路半上的所有元件没有异常,该线路板有两块,出现的现象完全相同。将另一设备的存储器板换上设备正常。 经多方了解,在三菱的技术支持中已找不到能解决问题的人了。哪位高手能指点指点? 我的联系方式:xwk9999@sohu.com 或电话 13892089837

网友A(2005-08-18):
修板子吧

网友B:
编码器一般是5V差动输出的,如果有数控系统的资料可以查到线数(如1024的),如果实在修不好,可以将系统升级算了,更换为E60或更高级的系统,毕竟你的系统在三菱数控的系列里已找不到了.到时可以找我啊.13864189098

网友C:
你的系统太老了,现在已经没人在弄这东东了,建议你系统升级,或进行机床改造

网友D:
即使修好了又能有多少价值呢!改造算了!

网友A:
TO 东方数控 改造得花多少钱??修理又能化多少钱??也可能10几块钱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E(2008-07-19):
先搞清MEM是什么意思在说
可能是参数有问题或者是不匹配

网友F(2009-01-05):
先做RAM CLEAR,再输入参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