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采集卡问题

楼主(2005-03-28):
最近在开发一个项目,有32路模拟量输入,输入电压在10-0.1微伏,通过ad转换成数字信号。精度要求在0.01,请那位高手推荐一款采集卡,研华pci-1700系列是否有合适的呢

网友A:
如此大的动态范围,不适合用板卡采集,没有一家的板卡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对这样的要求,建议你考虑使用外部数据采集器或高性能带数据接口的数字电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