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PLC支持CAN总线?

楼主(2005-03-28):
那位兄弟知道支持CAN总线的PLC有那些品牌的 , 价位大约是多少?

楼主:
c200是omron的?还有其它的吗?

网友A(2005-08-19):
施耐德(Schneider)的PLC均可作CANOpen的主站,其传动产品ATV31、ATV71系列的变频器内置了CANOpen,可作CANOpen的从站。

网友B:
SYS TEC的系列产品都支持CAN http://www.boccn.com.cn

网友C:
贝加莱的2003 2005系列处理器 和触摸屏都有CAN总线接口 可以与伺服联接。

网友D(2005-12-17):
国产EASY系列PLC支持CAN总线,性价比高。除CAN口外,还内置有两个串行通信口。
在染整行业的圆网印花机上的得到大量的应用。
建议你到科威自控的网站去看看。

网友E:
芬兰EPEC 直接CANBUS CAN2.0的接口 一点多用DI/DO/AI/PWN

网友F(2006-05-31):
施耐德(Schneider)的PLC均可作CANOpen的主站,其传动产品ATV31、ATV71系列的变频器内置了CANOpen,可作CANOpen的从站。
用起来很方便,不错!!!

网友G(2006-12-28):
欢迎交流CAN相关技术  gsjcn@163.com QQ 29992108(不长在线)
-----------------------------------------------
提供CAN光纤模块、ISA接口CAN适配卡,CAN总线采集模块,多重冗余,稳定第一 办公电话:0531-82999787 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