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本的新干线是磁悬浮吗?

楼主(2005-03-28):
我正在看一些关于磁悬浮的文章,期间提到了日本的新干线(SHINKANSEN),说是磁悬浮PROJECT,有那位高人指点小弟一下,究竟日本的新干线是否是磁悬浮呢? 还有磁悬浮的基本工作原理是怎么回事?它是如何悬浮起来并且运动的呢? 我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小弟有理了!

网友A:
日本的新干线不是磁悬浮,而是轮轨系统。 世界上现有两个磁悬浮试验区段,一个在日本,一个在德国。 中国上海建有一条采用德国技术的磁悬浮区段,是唯一的一个已投入运营的磁悬浮区段。 磁悬浮的基本工作原理如下(引自 http://www.gzzctl.com/word/3.doc): 当今,世界上的磁悬浮列车主要有两种“悬浮”形式,一种是推斥式;另一种为吸力式。推斥式是利用两个磁铁同极性相对而产生的排斥力,使列车悬浮起来。这种磁悬浮列车车厢的两侧,安装有磁场强大的超导电磁铁。车辆运行时,这种电磁铁的磁场切割轨道两侧安装的铝环,致使其中产生感应电流,同时产生一个同极性反磁场,并使车辆推离轨面在空中悬浮起来。但是,静止时,由于没有切割电势与电流,车辆不能产生悬浮,只能像飞机一样用轮子支撑车体。当车辆在直线电机的驱动下前进,速度达到80公里/小时以上时,车辆就悬浮起来了。吸力式是利用两个磁铁异性相吸的原理,将电磁铁置于轨道下方并固定在车体转向架上,两者之间产生一个强大的磁场,并相互吸引时,列车就能悬浮起来。这种吸力式磁悬浮列车无论是静止还是运动状态,都能保持稳定悬浮状态。这次,我国自行开发的中低速磁悬浮列车就属于这个类型。 德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磁悬浮列车研究的国家,德国开发的磁悬浮列车Transrapid于1989年在埃姆斯兰试验线上达到每小时436公里的速度。日本开发的磁悬浮列车MAGLEV (Magnetically Levitated Trains)于1997年12月在山梨县的试验线上创造出每小时550公里的世界最高纪录。

楼主:
十分感谢亦云人云!请问你是做这方面研究的吗?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A:
我对磁悬浮技术并无研究,只是从网上搜到信息。 国内研究磁悬浮技术的有“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西南交通大学”等单位,他们是这方面的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