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能做OPC SERVER吗

楼主(2005-03-28):
WINCC既可以做OPC CLIENT也可以做SERVER,INTOUCH是不是也可以做OPC SERVER?

网友A:
可以用opc server for intouch

网友B:
晕,当然可以

网友C:
应该可以的。

网友A:
1。intouch 有一个finsh gateway 可作opc server 2。 opc server for intouch 程序可作opc server

网友D(2005-07-12):
opc server for intouch软件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般,我们做法用DDE与INTOUCH连,然后转OPC SERVER。

网友E:
INTOUCH当然可以做OPC SERVER

网友F:
谁知道怎么初始化OPC服务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