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使用中发现的问题

楼主(2005-03-28):
S7-200PLC的在长时间掉电后,数据丢失。尝试了写到EEPROM,但是效果不好!不知各位有此方面的高见吗? S7-200PLC有没有软复位的方法,由于CPU长时间运行后,导致死机! S7-200PLC的串口带电插拔是否影响其寿命,我的串口经常出现故障!估计是带电插拔导致的。

网友A:
如果你仔细看,带电状态下,插入电脑的串口,会有写小火花,所以我是不敢带电插拔的,我的通信口也是时好时坏

网友B:
S7-200系列的PLC最好不要带电插拔,据说S7-200的串口比较脆弱,容易坏。其他设备也应该养成断电插拔的好习惯。

网友C:
千万不要带电插爬,这样有可能损害你的串口和PLC通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