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支持485通讯接口的输入设备

楼主(2005-03-28):
plc系统是s7-300 有一个功能是进行定量装车控制,需要在装车现场输入装车吨数,现场距离plc系统300m左右。另外现场输入设备要求防爆,不知道什么设备能够满足现场输入的要求?多谢各位!!

网友A(2008-12-05):
装车现场放一个触摸屏,输入参数你还得看看300米通讯有没有问题,如果距离远的话加RS485中继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