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全闭环控制

楼主(2005-03-28):
"多轴运动控制卡","全闭环伺服驱动器"哪一个进行全闭环控制跟更好?

网友A:
都可以,看您怎么用了,一般控制卡插在计算机里,软件操作功能强大些,但是有额外的费用,驱动器又省不了。如果驱动器提供全闭环功能,而您的应用又不复杂,就用后者吧!

网友B:
很大程度上要看选用的多轴卡的性能如何。比如,运动控制卡是否支持双闭环功能(否则,全闭环的系统很容易由于传动的背隙和滞后产生震荡);是否提供了更方便的伺服调整参数;卡的伺服周期与驱动器相比,哪一个比较快。

网友C:
取决于你的要求,精度和反应速度.我没用过多轴运动控制卡.但我想如果控制器的参数设计的比较好,应该能够满足大多数用户的使用.

楼主:
to刘岩利 何为双闭环,是速度环和位置环吗?pmac卡行吗?

网友B:
所谓“双闭环”,不完全是指速度环和位置环,不过,从理论上看,也差不多。 一般来说,与半闭环相比,全闭环主要是为了解决传动部分的如下问题:由于制造精度、装配造成的误差,比如丝杠的螺距误差;各部分之间的反向间隙;传动滞后,比如皮带张力的变化导致从动滞后。对于第一点,没有什么问题。而对于后两点,如果单纯采用测量负载位置反馈做全闭环控制,有可能带来问题。比如系统定位的整定时间变得很长,甚至没完没了的晃个不停。双闭环是在全闭环的基础上,另外将传动机构之前的位置检测信号(比如,电机的编码器信号)也反馈到控制器上,参与控制,这样,就可以大幅度缩短整定时间。

楼主:
to刘岩利 将电机编码器信号(伺服电机自带)反馈至位置环,负载上光栅尺信号反馈至速度环,这样的双闭环是您讲的双闭环吗?

楼主:
to刘岩利 将电机编码器信号(伺服电机自带)反馈至速度环,负载上光栅尺信号至位置环,这样的双闭环是您讲的双闭环吗?

网友B:
外环(光栅尺到控制器)当然为位置环,内环(编码器到控制器)是作为速环,这样构成双闭环控制,会比单纯的全闭环要好一些。 内环也可以不仅作为速度环,同时作为位置信号起作用。

网友D:
首先祝贺刘先生当版主。 我理解的全闭环是指负载端的位置信号(光栅尺)和电机轴上的编码器信号都引入到上位运动控制器中。这样把负载和电机轴之间的机械偏差可以合理补偿。 我们产品有专门针对这种情况的简单指令。我们在进行纸张定长剪切中就成功用到了该功能。

网友E:
那位先生有关于定长裁减板材的解决方案,求教了!

网友B:
裁什么板?纸板和钢板会有很大区别的。是停剪还是飞剪?

网友F:
外环(光栅尺到控制器)当然为位置环,内环(编码器到控制器)是作为速环,这样构成双闭环控制,会比单纯的全闭环要好一些。  内环也可以不仅作为速度环,同时作为位置信号起作用。 请教刘先生:此双闭环是串级调节吗

网友B:
应该说,不完全是。电机编码器信号反馈到控制器上,也不一定完全是一个速度环,它本身也是作为位置信号起作用。控制器对两个反馈信号如何处理,我只知道一种处理方式,不清楚其它控制器是如何处理的,最终的效果都是为了避免传动的过程中带来的问题,保证负载运行的精度。

网友G(2006-12-22):
to刘岩利:你提到的“我只知道一种处理方式”,不知能否告知?

网友H:
请教班主
  都说全闭环系统可以解决传动部分的螺距误差问题.那为什么全闭环系统还要做螺距误差补偿呢?还要做反向间隙补偿呢?
  我们厂的机器一有加工精度问题,电气的就跟机械的老"打架''......
   想不通!!!!!!!!

网友H:
咳!今天又为精度的事"打架"了!

网友B:
都说全闭环系统可以解决传动部分的螺距误差问题.那为什么全闭环系统还要做螺距误差补偿呢?还要做反向间隙补偿呢?
全闭环做误差补偿,我可以理解因为最终闭环检测的东西(比如光栅尺)也是有精度的问题,不可能绝对准。做反向间隙补偿,这我就不理解了。

网友I:
全闭环系统可以解决传动部分的螺距误差问题.应该看到的是螺距误差对于闭环系统而言属于系统误差扰动,首先是有可能补偿,因此如果事先补偿,就可以减轻闭环的控制压力,进一步提高系统控制精度。
其实反向间隙补偿的出发点与螺距误差补偿有着同样的理由。

网友J(2009-08-05):
引用 网友B:
关于所谓“双闭环”,不完全是指速度环和位置环,不过,从理论上看,也差不多。一般来说,与半闭环相比,全闭环主要是为了解决传动部分的如下问题:由于制造精度、装配造成的误差,比如丝杠的螺距误差;各部分之间的反向间隙;传动滞后,比如皮带张力的变化导致从动滞后。对于第一点,没有什么问题。而对于后两点,如果单纯采用测量负载位置反馈做全闭环控制,有可能带来问题。比如系统定位的整定时间变得很长,甚至没完没了的晃个不停。双闭环是在全闭环的基础上,另外将传动机构之前的位置检测信号(比如,电机的编码器信号)也反馈到控制器上,参与控制,这样,就可以大幅度缩短整定时间。

您好刘版主,我是新手,看到您回复的老帖子后有个疑问,公司一直在用renishaw的数控系统(三坐标测量机上用),它的反馈是这样的:由电机的旋转变压器反馈速度信号,由光栅尺反馈位置信号!不知道您对这样的控制结构有没有了解!我现在一直在找相关资料,可否麻烦帮忙介绍下!谢谢啦!

网友K:
我是做运动控制产品销售的,路过 学习一下!

网友B:
TO xmpei

您有什么疑问?

网友J:
对:刘岩利 关于

TO xmpei

您有什么疑问?

是这样的,我是新手,最近在结合公司的设备看一些资料!

公司用的是Renishaw的数控系统,它的全闭环控制是旋转变压器反馈速度作为内环,光栅尺反馈位置脉冲作为外环!以前没深入接触过这样的带速度环的控制方式,有些疑问:

1、这样的控制方式要进行插补(圆弧直线等轨迹控制)是不是控制难度高一些;

2、目前常见的运动控制卡是不是都支持这种控制方式(我看过一些控制卡的样本,如MCX314和PMAC,一直没看到这部分功能的介绍),如果有的话能不能介绍一种这样的控制卡,如果控制卡在这样的控制功能上需要自己加些硬件的话可否简单介绍下应该怎么加!

先谢谢刘兄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J:
3、(接楼上),如果要我要搭建一个这样的系统(基于PC和PCI的),那么上面所说的两个闭环应该各自反馈到什么地方,换句话说,那应该是怎样一个控制框图我说一下个人的理解:速度环应该是要回驱动器的,位置环可能要分别反馈给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器两个部分!不知对否??(问题比较幼稚,呵呵,如果您介绍的样本里会有相关介绍,此条请无视!)

网友J:
对:刘岩利 关于

TO xmpei

您有什么疑问?

内容的回复:

呵呵,补充一下,可能我的问题比较笼统,如果不好简单回答的话能不能麻烦您提供几个关键词,我可以自己查一下,工控网站上资料还是比较全的,有不明白的地方再向您请教!再一次啊谢谢呵呵!

网友B:
1、这样的控制方式要进行插补(圆弧直线等轨迹控制)是不是控制难度高一些;
对使用者没有什么区别,对于控制器的算法来说,区别在于位置环的闭环算发肯定比单闭环复杂一些。

2、
好象支持双位置环的控制卡并不多。要自己在现有的控制卡上加,个人认为不太现实。理论上可以把原来卡上两个轴的硬件资源当作一个轴的来用,自己写算法,但是这样自己写的算法,其执行效率恐怕很难与使用控制卡上原有的算法相比较。您在PMAC上没见到类似功能的介绍么?虽然对PMAC不是很熟,不过它应该可以实现双位置环的。

 3、

很多伺服系统都没有单独的速度反馈信号了,速度是有位置反馈得到的。我以为上面说的是双位置环反馈,这两个反馈都是要接到控制器上的。驱动器需要什么样的反馈,这要看您的驱动器规格。

网友J:
对:刘岩利 关于

1、这样的控制方式要进行插补(圆弧直线等轨迹控制)是不是控制难度高一些;
对使用者没有什么区别,对于控制器的算法来说,区别在于位置环的闭环算发肯定比单闭环复杂一些。

2、
好象支持双位置环的控制卡并不多。要自己在现有的控制卡上加,个人认为不太现实。理论上可以把原来卡上两个轴的硬件资源当作一个轴的来用,自己写算法,但是这样自己写的算法,其执行效率恐怕很难与使用控制卡上原有的算法相比较。您在PMAC上没见到类似功能的介绍么?虽然对PMAC不是很熟,不过它应该可以实现双位置环的。

 3、

很多伺服系统都没有单独的速度反馈信号了,速度是有位置反馈得到的。我以为上面说的是双位置环反馈,这两个反馈都是要接到控制器上的。驱动器需要什么样的反馈,这要看您的驱动器规格。

内容的回复:

呵呵,学习了,谢谢您能这么耐心回答我的问题!现在前边有问题,是我弄错了,内环应该不是用的速度反馈,而是位置反馈,正是您所说的双位置环的,我准备再仔细几个样本,有问题希望还能再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