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

楼主(2005-03-28):
有个S7-200通讯的问题请教大家。我现在想用上位机来做一个画面用来监控PLC得运算数据。现在有两种选择,一种使用WINCC,一种是 使用组态王。我想请教两种组态方式的软硬件的配置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用组态王能否做到PLC与笔记本的通讯

楼主:
我使用笔记本设置组态王时,运行组态王总是自动寻找5611,是不是组态王与PLC的通讯只能用工控机而不能用笔记本.另外用组态王还需要什么软件支持,具体的组态设置有怎样设置,请大家多多赐教

楼主:
如果用WINCC做画面在上位机监控的话,需要有什么软硬件配置,具体如何设置

网友A:
WINCC+CP5611台式机(CP5511笔记本)+EM277(DP从站模块),EM277的GSD文件

网友B:
我用过了,不会查询CP5611,但速度慢得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