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炔浓度传感器和防爆开关

楼主(2005-03-28):
各位大虾好,小弟想采购乙炔浓度传感器和防爆开关,请问从那里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谢谢大虾们,万分着急

网友A:
www.turck.com.cn 本安型

网友B:
把你的油箱给我我发给你

网友C:
请问你是需要传感器还是变送器,我先给你发了一个防爆型、免维护的变送器资料,如不合适请与我联系。 性能简介: ※ 自诊断功能—控制硬件和传感器正常工作; ※ 零位自校准功能—自动保持探测器零位不受温漂和时漂的影响; ※ 数字滤波器—避免系统不稳定或错误读数造成的误报警; ※ 迟滞循环—用于消除因连续开/关造成的对设定报警阈值不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