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UPS

楼主(2005-03-28):
A)、变频器专用不间断电源系统。(V-UPS,变频器抗晃电断电系统)    在现代工业化生产中,自动控制被大量的应用在各行各业当中,并具有举足轻重作用。 常见的棉纺、化纤、聚脂、石化、玻璃、半导体制造等行业生产设备装置都是由PLC、变频器、计算机、DCS系统或专用的控制器对整个生产工艺进行实时控制,在这些控制系统中均使用了微处理器技术。在使用微处理器的控制系统中,系统一旦发生瞬时的晃电或断电,微处理器电源监测及复位电路(看门狗)将检测到这一电压波动,并立刻采取措施将系统复位并从新开始启动,这就是说系统对电压的波动非常敏感。这一现象在大量使用计算机控制的进口大型生产线中则更为普遍,以德国巴马格公司的FDY设备为例,当其供电系统发生大于40MS毫秒的断电时,整个控制系统将发生保护性动作而将生产线全部停机,而在电网供电质量比较差的地区,40MS的断电则是很平常的事件。    以下是以目前在生产中大量使用的变频调速技术为例,来分析断电的后果。   变频器在使用中,当进厂电网的电压由于某种原因瞬间跌落时,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也相应的瞬间跌落,使得变频器处于报警停机状态(欠压报警),一般来说,该瞬间电压跌落周期只要大于0.5秒钟左右,对于变频器来说,直流电压下降过多,就无法维持运行。由于变频器处于停机状态,则当电压跌落恢复时,变频器无法自启动,必须手动复位再启动,从启动到达到额定转速这一过程中,有一个加速时间,两项时间总和约为几十秒钟,也就是说,只要供电电网发生0.5秒左右的断电,那么,从电压跌落到变频器恢复正常运行,时间至少约为几十秒钟。而这几十秒只是对于单台变频器而言,当生产线中使用多台变频器时,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正是这几十秒,对于很多连续生产的装置由于工艺联锁等原因会造成更长的停机和恢复时间,以致整个装置恢复稳定运行约需要几个小时时间,从而造成比较大的损失,这些损失包括突然停工的废品、重新开工的废品、原料、电力及人力损失。    还以FDY生产线为例,我们来计算一下突然停电对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假设电网突然拉闸限电,对于中等规模(年产5万吨)的企业来讲,日产量约为160吨,每小时产量为7吨左右,由于产品等级降低及相应的人工成本,其单次按50%损失计算,约为6万元左右,那么在停电经常发生的地区,其损失可想而知了。    这种突然的断电很难解决,即使在工厂里使用了自动启动的柴油机发电机系统也依然无法避免停机的结果,因为当柴油发电机控制系统发现电网断电到启动完成并合闸投入系统使用通常也需要至少几分钟的时间,多则需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甚至由于故障而无法正常启动并投入使用。也就是说,即使企业配备了先进完善的柴油发电机系统作为自备电站,也无法避免这几十秒钟的断电间隙,生产必然因为这几十秒钟而中断。    为此,我们设计了专门针对变频器的供电系统,在电网电压跌落时保证变频器电压保持不变,这就使系统具有抵抗瞬间及更长时间的晃电断电能力。系统在平时电网电压正常时,自动对蓄电池进行充电控制,以保证其时刻处于容量充足的状态。对于需要保护的变频器来说,基本无须任何改动,可直接连接到本供电系统。而对于系统中变频器以外的电气元件,如PLC、工业控制计算机、人机界面、专用控制器、电路板、DCS系统等则分别进行相应的抗断电电路设计,保证其断电时可靠运行,就可以保证生产的连续性。    实际应用表明,本系统可以在电网停电后稳定的向负载提供电力大约几秒钟到几十分钟不等,时间的长短则依赖于系统用电容量的大小。当生产线耗电比较小时甚至可以依靠本系统在断电时维持长时间的生产;而对于耗电比较高的系统,则可以提供足够的时间来使柴油发电机完成启动和投入过程,之后使柴油机发电机带负荷,本系统自动退出并处于充电状态为下一次的停电做准备。    以下是我们的变频器专用UPS电源系统在某聚脂应用的例子。    该聚脂生产线使用了近16台变频器,功率从0.4KW到75KW,每当电网晃电时(还不是断电),电工反映仅看到照明灯闪了一下(估计断电时间不会超过0.5秒),整个生产就报警停车了,其一次事故停车的损失大约有15万左右,主要是废料损失。我们在该系统中安装了一套抗晃电系统后,将16台变频器全部接入该系统;为PLC控制系统配备了自动投入直流供电装置。实际检测表明,当电网断电时,对生产没有造成丝毫影响;后又做了人为断电实验,整个装置在电网断电的情况下连续运行了30分钟之久。这一系统为客户挽回了巨额损失,而其抗晃电设备投入仅靠减少两次的晃电损失就收回了,该系通常可以正常运行超过5年以上,其效益可想而知。    综上所述,依靠这一系统,根据客户设备的实际情况设计合理的抗晃电供电系统,可以解决很多企业目前存在的突然拉闸限电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问题。   技术特点:   1)采用德国SIEMENS公司PLC及人机界面作为控制核心。   2)充电采用高频开关电源模块,全部参数数字化设定及显示。   3)采用方便检修维护的模块化结构,可并联使用。   4)两级过载保护(一级电子过流保护),过热、过压、欠压、差压等完善的保护措施。   5)多台变频器可同时接入一套系统,无环流,互相无干扰,并可根据用户要求数量及容量特殊定制。   6)变频器容量从0.1KW至160KW全部支持,电压等级可适应交流110V、220V、380等多种规格。   7)可按用户要求提供具有一定后备能力的辅助控制电源,以实现完整的系统级抗晃电解决方案。   8)RS485通讯接口,提供基于WINDOWS2000操作系统的远程监控软件包。   9)提供经济型、全功能型两种配置,适合不同层次企业选择使用。   同时提供整条生产线的抗晃电设计、施工。

网友A:
你好,怎么联系,请寄详细资料. JIYU12345@J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