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用显示器替代产品

楼主(2005-03-28):
B)、工业用显示器替代产品。   A)、进口DCS系统专用显示器   目前国内许多企业的生产装置使用了诸如霍尼韦尔TDC3000 DCS、ABB公司MOD300、横河UXL、FOXPORO I/A等第二代DCS系统,均为初期建厂时国外承包商成套引进,自开工至今,多数已经有7-8年以上的时间,这些DCS系统基本上都处于24小时连续运转,其系统配置的CRT显示器很多已经出现老化现象,并有不少发生了故障,从我们到各企业现场观察的情况来看,老化的显示器多表现为显示屏亮度下降,并且将亮度旋钮旋至最大时,亮度仍然很不理想,色彩偏暗,对比度也无法明显提高;部分显示器文字和曲线显示非常模糊。事实上,这些DCS系统采用的显示器在当时的显示器技术水平来看,属于高档产品,结构坚固,电路元件等级较高,而且显像管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高对比度、抗静电的彩管。只是由于长年累月的连续运行,基本上到了使用寿命。如果不及时更换老化和故障显示器,也许再运行一段时间,部分显示器将彻底损坏,到那时再进行更换或者维修将变得更加困难。这些显示器的原始生产厂商实际一般是美国ADYIN、INTERCOLOR、HITACHI、SONY等世界知名公司。由于产品比较早,目前多数已经停产。买到新显示器的可能性很小,价格很高,周期很长,而且数量不能保证,同时今后几年该产品将完全从市场上消失,采购原型号的可能性为零或者价格颇高。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专门研制开发了进口DCS显示器替代产品。该替代产品可以完全取代原有的显示器单元,均采用目前流行的纯平高分辩率的显像管,图像清晰、锐利,色彩鲜艳,耗电低,并具有屏幕菜单和全数控模式;供货周期一般在一周左右,价格较低,并长期提供货源,是企业改造的最佳选择。   同时,针对特殊规格的显示器,我们可以提供研发定制服务。    目前可提供:   ● 瑞士ABB公司MOD300系列集散控制系统(DCS)专用显示器替代产品;   本显示器采用日本NEC公司的高档工业显示器,配合我们研制的专用信号转换接口电路板,实现原有显示器的信号接口。性能指标高于原有显示器几个数量级,可以完美的再现图像。   ● 美国霍尼威尔公司TDC3000系列集散控制系统(DCS)专用显示器、触摸屏、鼠标、球标、键盘、打印机替代产品;   本显示器采用韩国三星公司19寸高档工业显示器为基础,配用了高档的雾面四线电阻式触摸屏,该触摸屏相对于原红外线触摸屏来说,分辩率高数十倍,单点触摸寿命大于500万次,点击压力小于10克,点击准确率可达100%,整个显示器触摸屏系统的技术指标远远高于原机使用的显示器,累计已使用40台。   ● 美国霍尼威尔公司MICRO TDC3000系列集散控制系统(DCS)专用显示器、触摸屏组件。    本显示器采用日本SONY公司的高档纯平工业显示器,配合我们开发的专用电阻式触摸屏,与原有显示器接口完全相同,无需任何结构改造,直接替换。   B)、各种数控系统专用显示器替代产品;   目前可提供各种进口数控系统用12寸、14寸显示器替代产品,如FANUC公司15M系统。

网友A:
跟我联系zhouyou1018@126.com

网友B:
宇然老师: 我单位一台德国ESAB公司九十年代初出品的数控自动气焊切割机的显示器坏了,有无替代产品或解决办法,请赐教。谢谢。请复qwexiong@21cn.com

网友C:
我公司也有一台90年代初德国ESAB数控火焰切割机显示器存在问题,目前想更换,但没有找到同类产品,不知道你们公司提供的产品能否适用。guowei112233@etang.com

网友D(2005-05-10):
宇工,我们是一家计算机系统集成商,现在我们的客户需要带DCS接口的22寸纯平显示器,请速回复我!zhanghua@bluekemp.com

网友E(2007-01-30):
17寸的价格如何?有相关资料吗?请回复.谢谢
WJY5826853@163.COM

网友F:
有AV接口和VGA接口的吗?
有没资料?怎么联系?我的邮箱是lslnjoffice@126.com

网友G(2007-05-31):
看看,我们深圳益鼎了,专业
   产品编号: 481911316
产品名称: RGB转VGA RGBS转VGA RGBHV转VGA ED-8218
规  格:
产品备注: RGB转VGA RGBS转VGA RGBHV转VGA
产品类别: 视频转换器

    产 品 说 明

介绍:

1、输入信号有支持:

1、R、G、B、H、V 分离同步 5BNC

2、R、G、B、H+V 复合同步CSYNC 4BNC

3、R、G、B 绿色同步SOG 3BNC

4, Db9头输入/Db15(EGA转VGA,CGA转VGA)

2、信号幅度有两种:

1、标准0.75V信号(标准模拟信号)

2、3.5V TTL信号(CGA\EGA模式)

3、行频:15625-68000HZ、

场频:50-65HZ.

4、图象的调整简单,调整数据可以记忆。

5、体积小。方便安装.

6、功耗低。性能稳定.

7、图象无闪烁、无噪点、边缘无锯齿。高清晰度,最高支持1080P。

8, 支持输入格式 525 (480) / 60i, 525 (480) / 60p, 625 (576) / 50i, 625 (576) / 50p, 720i,720p,1080i,1080p.

9, 支持输出VGA 1024*768

10,支持RS232串口调节,可调上下左右,亮度,比对色彩等

11,支持系统底层软件升级,如非常特殊行场可由RS232升级。

12,说明书与软件请在本站下载。

产品应用:

数控机床显示器 代替RGB类显示器

DCS系统显示器 工作站显示系统,显示。

注塑机用显示器

分析仪器显示器

进口设备显示器

医用设备显示器 B超,显微镜等RGB显示器。

进口仪器仪显示器

FCM SMT显示器 各种SMT显示器。

网友H(2007-08-02):
我公司自主研发的RGB转VGA可解决各位的难题。

公司名称:深圳市益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先科机电大厦926
网站查询:www.e-ding.com

联系人:郁小姐
联系电话:0755-82132191
传真:0755-82132131
QQ:769500980
MSN:debtuu@hotmail.com

网友I(2008-02-23):
标签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