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

楼主(2005-03-28):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BIN K2X010 D0 怎么理解 D0的结果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A:
是将"X10,X11,X12,X13,X14,X15,X16,X17"这8个输入点(bit格式)组合成一个字节(byte格式),并将其值传送到D0 X10是最低位,X17是最高位

网友B:
是将BCD码的“X10,X11,X12,X13,X14,X15,X16,X17”转换成BIN码,并保存在DO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