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求助:询价!有搞SIMENS工程的朋友看看!

楼主(2005-03-29):
我们从国外进口生产线外方配套系统用SIEMENS的PCS7和Profibus DP组建一套1800点的系统,其中模拟量240点,数字量1600点左右,如国内配套系统总体大致需要什么价位? 如果国内价位合适就不用国外的了! 有做工程的朋友请大致总体估算个价格。并欢迎联系交流!先留个QQ:158548452

楼主:
最好能有分项的报价了! 最好也捎带上MCC和FCC的价格。

楼主:
没人回答?请版主帮忙置个顶吧! 别说什么只谈技术!技术归根结底也是为生产服务的! 况且我的问题说大点关系到国家的利益(起码省外汇:)

网友A:
哥们 你说的太轻松了,这样怎么给你估价啊 随便估估又有什么用呢? 你连最起码的要求都不提 比如说,采用S7400还是300的cpu,或者是采用TDC? 控制对象是什么?数量多少?精度多高?响应速度多高?工艺流程大概怎样? 执行机构是什么?变频器?调节阀?数量分别又有多少? 我曾经参与过类似此项目配置的调试,总价2000多万,因为有许多传动 你这一套,至少也要150万吧 把具体要求发给我 penglei-djtech@163.com penglei001@hotmail.com QQ:45814036

楼主:
用S7 400的 控制对象不好说, 执行机构有变频器也有调节阀,数量不好说,流程图还没给我们 有个系统简图,可以QQ传看。

楼主:
S7400的 执行机构有变频器有调节阀,数量不好说, 流程图还没有,有pcs系统简图可以QQ传看

网友B:
就象哪个老兄所说,你给的东西太笼统了,你应该知道变频器的价格吧,而且还得分是用谁的变频器? 变频器是什么类型的? 所带的电机是什么功率的? 调节阀还好说另外用没有快速切断阀?你的调节阀要求是什么? 等等等等的你都没说啊?

网友C:
同意怒海孤鸿的观点,根据我做项目的经验,从国外进口费用肯定远远高于国内;3-5倍很轻松;因此如果国内能够做的,就不必进口;写投标书叫国内大公司报价投标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