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GPWIN XP系统下注解成日文

楼主(2005-03-29):
各位大虾,请问如何解决FXGPWIN 三菱PLC编程软件在XP操作系统下注解成日文,WINDOWS 2000以下中文显示正常!

网友A:
这个软件就是这样.没法. 而且这个软件日方好象已经不再更新了,只有用GX-DEVELOPER吧. 今天竟然看到,FX系列已经有FX3U,FX3UC了..汗

网友B:
这是三菱网站的权威解决方法: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appCase/case-detial.asp?id=32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

网友C(2005-06-02):
苏中浪子: 如何搞定的?说说!

网友D:
把系统字体文件下的日文字体删除OK

网友E:
可是有一个找不到.MS GOTHIC

网友F:
to:wudp 在WINDOWS下为何删除不掉日文字体呢? 在DOS下的删除日文字体的命令及格式请指教!对DOS特生疏.

楼主:
纯DOS系统 A:\> C: C:\CD WINNT C:\WINNT> CD FONTS C:\WINNT\FONTS> DEL MSGOTHIC.TTF C:\WINNT\FONST> 重新启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