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变频软起动的应用

楼主(2005-03-29):
本人大四学生毕业论文题目是变频软起动在带式运输机中的应用,主要研究带式运输机重载起动时的软起动。可是不知道用变频器可行不可行?造价是不是太高,还有应如何设计,求大家帮忙。邮箱:myava@eyou.com 万分感谢~~~~~~~~~~~~~

网友A:
带式重载软起动用变频当然可以了。 你看自动扶梯不就用的变频。带式运输机重载起动用软起是对减少减速机构和电机的轴的冲击是很好的。但用变频主要看运输量是不是恒定,生产率变化大不大。如果生产率变化大用变频当然好,生产率变化不大用软起动器也行。 变频器好处是可以设定起动和运行的不同曲线,电机余量大些便于起动容易,运行是生产率可以连续调节便于自动控制(无料自动减速或停,有料自动加速,通过光电信号完成控制,也可以通过测载荷控制转速等等),后端不用在加给料调节设备,软起动器没有这个优势。

网友B:
用变频器完全可以。 变频器本身就是软起软停,可设定加减速时间,及运行曲线。调速都很方便,也可和PLC等通信。 如果你仅仅是需要软启动,建议你用软启动器,造价低一点。 QQ:11280899 jtx16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