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报警{ is5}

楼主(2005-03-29):
各位老师,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LGIS5变频器报OC2警,有时在运行中,有时在起步时,有时在减速时.量模块没有问题. 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老师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OC是过流,你的参数设置正确吗?如是机器有问题,你能判断是控制板有问题,还是下面的板有问题?你是做什么的?

网友B(2008-08-30):
23号报警是什么意思

网友C:
驱动有问题了,宁波维修变频器可以联系我www.nbbpqwx.com.cn

网友D(2008-10-09):
LG一级代理商,提供技术和销售QQ77307753电话1381814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