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3-29):
我这里有一台LG IS3 11KW变频器,不带负载检查UVW电压输出正常,空载带电机运行到10HZ左右电流就到达20A左右,且电流持续上升,到20HZ左右频率无法上升,实测电流一致,电机发热,更换电机仍如此,改变变频器参数UF曲线等,也无济于事,请高手支招.

网友A:
初始化一下,试试.

网友B(2007-04-28):
UF2-30参数可能设置不正确!

网友C:
机器修过没有 是不是哪个模块驱动的线插反了 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把你参数设置说出来.大家帮你看一下.你的基频设为多少啊

网友E:
这种情况
1,参数设置,VF曲线和基准频率等
2,电机的接线方式,星形还是三角形
3,电机的问题,是不是堵转

网友F(2008-04-22):
初始化如果还不行建议你先查驱动电路

网友G(2008-09-06):
可能是驱动模块的问题

网友H:
上电后是否听到一个继电器动作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