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与PLC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5-03-29):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关于伺服与PLC的连接问题,硬件连接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接线 谢谢,

网友A:
你起码应该把plc的类型和伺服类型讲一下吧

楼主:
谢谢, PLC和伺服都是台达的,PLC是es系列的,伺服是asd-a系列的,

网友B:
你是用什么方式控制的,是plc发高速脉冲吗? 伺服的技术手册上应该有接线方式,如果你有问题,可以洽询你的经销商。 或许我可以提供帮助。 qq:401278156 13305311715

楼主:
对,就是想用PLC来发脉冲, 我的想法是,PLC给伺服发出脉冲,伺服电机运行多少圈后到达指定的位置, 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接线, 谢谢了

网友C:
台达伺服? 你可以找卖给你的人呀,不会连使用手册都没有给你吧?在手册上找吧!

网友D:
你可以先看手册,不行的话去找技术支持

网友E:
你到www.simocontrol.com看看,可能有你想要的资料,有问题给我打电话!010-88579715 李

网友F:
我做过,如果你还没解决发个EMAIL给我,我把接线图发给你 ZHAOGANG2007@163.COM

网友G:
厂商的技术支持,不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