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教怎么选传感器

楼主(2005-03-29):
求教: 我要选两类传感器,请前辈们给些意见。 1.压力传感器 精度 0.2 量程0-4 MP 响应 毫秒 1.压力传感器 精度 0.1 量程 0-5L 响应 毫秒

网友A:
首先要知道测量介质,确定有没腐蚀性,还要知道温度范围 量程、精度、连接方式,输出形式等,就基本可以确定传感器了 也可电话咨询021-58362206*118张

网友B:
您的第二个测量的介质什么?为什么要选用L作为量程呢?您有以为可以打电话给我:010-62534086-25

网友C:
可否具体说明应用环境,要求,价位。

网友D:
请告知详细信息:使用场合,测量介质,工作温度,工作方式,对不锈钢有无腐蚀性,精度,连接方式,输出信号,工作电压等,详细情况请致电:021-54261142/54261137*8011 王先生 网址:www.tm-auto.com

网友E:
测量介质,确定有没腐蚀性,还要知道温度范围 量程、精度、连接方式,输出形式等,就基本可以确定传感器了 也可电话咨询0755-25584180 吴先生 您也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www.cprsensors.com

网友F:
你是搞动态测试吧,选到合适的了吗?可以切磋一下。 QQ:443730977

楼主:
我测量的介质是水 温度就是一般的水温 但是要测量的是瞬态的水流 可以建议一下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