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如何实现比例控制

楼主(2005-03-29):
如何在S7-200中实现比例控制,如:0-30T对应4-20MA的输出。请帮忙,谢谢!(当为0T时输出为4MA,30T时输出为20MA,对应的比例控制)

网友A:
其实外部设备接收一般的都是标准信号,PLC只要输出相应的标准信号就可以了。而在PLC内部运算中是用数字来对应外部输出的模拟信号的。在S7-200系列PLC中,20MA对应的内部数值为32000,所以每1MA对应的数值为32000/20=1600。4MA对应的数值为1600*4=6400。所以0T对应的数值为6400,1T对应的数值为6400+(32000-6400)/30*1。2T对应的数值就为6400+(32000-6400)/30*2,XT对应的数值就为6400+(32000-6400)/30*X,30T对应的数值就为6400+(32000-6400)/30*30=32000。如果有需要交流的,可以和我联系。jiangzhuqian2005@126.com

网友B:
蒋工说的很详细了,实际上根据你的要求,我们可以设输出为OP, 则op=T/30*25600+6400即可。

楼主:
如果是反比例:30T输出为20MA,100T输出为4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