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这是那一种热敏元件

楼主(2005-03-29):
0℃6550Ω,20℃2500,40℃1065Ω,60℃500Ω,80℃250Ω,100℃136Ω.那位知道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这很可能是过热保护用的NTC,而不是测温用的。

楼主:
是用在进口随行仪测温元件,现在坏了,找不到配件.

网友B:
和我们联系吧,我们公司生产这种温度传感器

网友C:
是测温用的NTC,过热保护用的阻值不会这么大。

楼主:
部长怎么联系?

网友B:
025-86419504-16 开发部 王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