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2005-03-29):
请问各位老师,装了变频节能器后对补偿电容有没有影响呀,我这坏了好几不电容呀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端不能接电容,如果原来有,一定要拆掉。

楼主:
不是变频器输出端;是变压器的电力补偿电容,拆不来的

网友B:
拆掉,多变频没好处!电容坏了不是变频的是!!

网友C:
有可能是你的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分量太大,可以使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哦,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不是正弦波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