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emens S7 V5.2 PID模块

楼主(2005-03-29):
请教各位大侠,S7 v5.2中如何用PID功能块进行运算。各个参数如何设置。实在是太多的参数了。

网友A:
大多参数都有默认值,最小化的情况下,你只需条GAIN,TI,TD即可控制,具体你先看看帮助,搞清自己什么地方不懂才好提问,否则没人愿意回答你的这种方式的提问,这是人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