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K和J型区别请教

楼主(2005-03-29):
各位高手请教啊!!! 热电偶中有K型和J型之分么!??请问有两者有什么区别!??谢谢了!

网友A:
K型为镍铬--镍硅,按偶丝直径不同,使用温度-200到1300度,J型为铁--康铜,按偶丝直径不同,使用温度-200到750度.

网友B:
使用温度 与 偶丝直径 无关,寿命和偶丝直径有关

楼主: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了!

网友A:
你试试看,是直经小的耐温还是粗的耐温,其实是一个辩证关系.镍铬--镍硅热电势要大一些,好象采用的要普遍些.

网友B:
热电偶使用温度通常指测量范围,和偶的材质有关。

网友C:
周公说得对,电偶就是两种金属的熔合体,K与J因材质不一样有测量范围的区分,测温范围与直径是无关的。

网友D:
因为偶丝粗成分挥发慢,所以比直经小的耐温。

网友E:
暂同周工的说法,热电偶温度的测量范围只和偶的材质有关

网友F(2005-05-06):
它们除了测量范围不同外,还有其它不同吗?

网友G:
两者的材质和使用温度范围都不同

网友H:
我是外行,但曾在一本书中看到,热电偶的最高使用温度因芯线的粗细而异,我的理解是对于不同材质的电偶当然是不同的材质对应不同的使用温度,但对于同一种材质应该是根据芯线粗细而有使用温度的不同,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B:
1. 两种金属结合处有微电池作用产生电势,同一温度下电势大小只和材质有关; 2. 处于不同温度下的两根线两端形成的两个电偶有不同的电势。 如果书上说‘热电偶的最高使用温度因芯线的粗细而异’(这里的‘使用温度’应理解为‘测量温度’),把书扔了!

网友B:
xiao yang: 不扔我怎么拣呀? 会不会你说的书和部长说的是同一本正经?能不能将相关部分扫描后发上来咱们研究研究。。。。?

网友H:
热电偶的使用温度包括了正常使用温度和过热使用温度,正常使用温度是能够在空气中连续使用的温度,过热使用温度是在短时间内能使用的温度。显然,正常使用温度低于过热使用温度。 例如:K型电偶常用在-200-+1200度之间,但芯线直径为0.65mm的常用限度为650度,过热限度在850度,而芯线直径为1mm的常用限度为750度,过热限度在950度,而芯线直径为1.6mm的常用限度为850度,过热限度在1050度,而芯线直径为2.30mm的常用限度为900度,过热限度在1100度,而芯线直径为3.2mm的常用限度为1000度,过热限度在1200度。 我认为大家都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气氛很好,谢谢!

网友B:
有没有‘常用限度’为什么这样规定的说法?

网友D:
to;周公请您解释(寿命和偶丝直径有关)这句话,好像和争论的观点相同,谢谢 !

网友I(2005-06-05):
我赞同部长的意见:在实际应用中线芯粗的确实使用寿命长于细的(铠装丝除外) ,测温范围粗的高于细的。线芯的粗细与热电势没有关系。

网友B:
考虑一下 E 分度材料(铜-康铜)做粗一些能否用到 1500 度??

网友J(2011-06-15):
请问远来用K型的地方是否能用J型的替换呢 如果不能 会有什么现象呢?注:测量温度在200度

网友K(2013-10-22):
深圳市科蕴电子有限公司(“科蕴”)是一家专业从事与温度有关的测量技术研发和产品制造的新型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一支经验丰富、能力突出的研发、技术、管理、销售团队。

  测量领域中核心产品是传感器,高品质的传感器一定要有先进的测试技术作保证,科蕴除了不断提升测试技术和添置先进设备外,还和德国相关领域的大学、研发机构合作,把领先国内测试技术作为公司发展的目标。

 科蕴完备的环境保护体系覆盖了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直至销售的每一个环节,并通过了ISO9000: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实现0污染,降低能源和资源的消耗,承担科蕴自身的社会责任,提高经济效益。

 科蕴生产的传感器采用欧洲DIN EN 60751标准生产,经过耐压、耐腐蚀、防渗漏、抗震动和使用寿命测试,对原材料供应商提出欧盟的标准,以保证高品质的产品。科蕴在测量控制领域的研发已经取得了理想的成果

主要产品:

铂电阻/热电偶温度传感器, 无线温湿度监控系统, PT100/PT1000铂电阻

网友L(2013-12-14):
哎呀  一个广告给好帖子按了暂停键

现在继续  我先表个态

我赞成 周工的

网友L:
我认为选用那个分度的热电偶,主要根据现场的最高温度,还有精度要求,经济成本等等。

网友M:
谁知道K型和K2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