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J300故障

楼主(2005-03-29):
紧急求助:请各位高手指点日立J300启动跳E33故障如何解决??日立J300说明书哪位先生有??

网友A:
要找日立J300说明书

网友B:
过电流,检查参数、模块、输出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C:
延长加速时间先

网友C:
参数是F6

网友D:
您好: 首先如果模块不坏,驱动板上有关二极管、光偶等不坏的话,请调整有关参数:加减速时间F6、F7或者使用模糊逻辑加减速功能(A59——此功能只在V/F控制下有效)、不行的话使用矢量控制方式A0试试,再不行作一下初始化看看——操作方式在我的网站上www.bwtc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