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老师:IGBT放炮问题

楼主(2005-03-29):
IGBT主回路和栅极电容正常,上电加驱动时放炮,检查怀疑IGBT质量不过关,想请问,除了常规的测量主回路和栅极电容外,还有什么其它的检测方法?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啊,有哪位可以详细地讲解一下吗?

网友B:
IGBT可以用指针表10K挡测触发,放炮大多数应该是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C:
在调试过程中,为防止IGBT烧毁,可以用三个控制变压器制作一个低压三相电源,可以有效的防止此累情况,等调试成功后再换动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