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清除Honewell TPS 系统的维护信息

楼主(2005-03-29):
列位有谁知道怎样清除Honewell TPS 系统的维护信息。谢谢了!

楼主:
Honewell TPS 节点状态中出现维护信息,应怎样清除?

网友A:
在菜单栏里就可以删除。

网友B:
按mesg clear 健

网友C:
先选中此节点,----在下方的node status-----按"ACK"键----按"msg clear"键. 前提是用工程师钥匙放在"ENGR"的位置

网友D(2006-03-05):
学了一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