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上位机与仪表传输数据慢的问题

楼主(2005-03-29):
小弟新手,最近遇一问题:我使用组态王6.01与64块宇光AI708-P仪表连接,采用RS485/RS232转换,控制温度.现在表上的数据显示了1分钟才能传到上位机上,这样太慢了,我就改了一下,使用两个串口,一个上连32个表,这样速度提高到30秒左右了,但这还不能达到控制要求,我现在想让数据在5-8秒钟必须传到上位机上,不知哪位大虾有办法,请指教,小弟有礼了

网友A(2005-05-20):
可以选用更多的总线; 提高每一个标签的通讯速度。 提高仪表的通讯速率

网友B(2005-07-11):
组态王一个串口读那么多仪表是很慢的,特别是如果干扰大的情况下。方法是:1、减少读取数据的时间间隔,比如降到120毫秒。2、再扩充串口,比如用8串口的多串口卡。3、可以考虑用我们公司的BYCS-8通信管理机,64台的话速度可达到1.5秒以下,huangyz0810@163.com,呵呵。

网友C:
通讯速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