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线温湿度传感器的无线控制

楼主(2005-03-29):
请问:我需要距离远(至少10米),功耗小(使用电池) 的无线装置用什么好?(例如红外线等)

网友A:
请问你在什么地方要用到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
谢谢你支持我! 我们要做一个毕业设计,我想做个成品出来!温湿度传感器都好说一点,但是无线方面就比较难弄了,我想把汽车的无线报警系统了解一下!麻烦你帮个忙啊!最好要具体的线路图!或者模块图!小弟将不胜感激! fujian0317@126.com 再次感谢哈!

楼主:
先谢谢你支持我!用于一般的室内环境,我想毕业设计做个成品出来!最好要具体的线路图!或者模块图!没有的话介绍几个芯片都行!小弟将不胜感激!fujian0317@126.com 再次感谢哈!

楼主:
因为毕业设计我想做个成品,就用于一般的环境,谢谢你支持我哈! fujian0317@126.com

楼主:
谢谢支持!一般的室内环境!

楼主:
请问用到一般的环境,应该用什么好些! 是不是可以做到象汽车无线报警系统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