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无线温湿度传感器无线控制方面

楼主(2005-03-29):
请问我使用什么通信好些!? 要求距离(至少10米),功耗小(使用电池)^ 能给我电路图(或者模板图),小弟我将不胜感激! zy0317@126.com

楼主:
因为要做毕业设计,上网查了2天都不没找到详细图,实在是没办法啊!请几个老师帮帮忙啊?!

楼主:
发到fujian0317@126.com也可以,先谢谢了哈!

网友A(2005-09-15):
使用Zigbee技术,请访问网站:www.westvalley.cn

网友B(2005-10-31):
长期以来,低价、低传输率、短距离、低功率的无线通讯市场一直存在着。自从Bluetooth出现以后,曾让工业控制、家用自动控制、玩具制造商等业者雀跃不已。ZigBee是一种新兴的近距离、低复杂度、低功耗、低数据速率、低成本的无线网络技术,它是一种介于无线标记技术和蓝牙之间的技术提案。主要用于近距离无线连接。
推荐一个关于无线网状网络的站点,现在无线MESH型网络已经成为了热点.
www.51zigbe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