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对4条皮带机的控制

楼主(2005-03-29):
我是个新手,第一次单独的搞个项目,觉得很苦难,特求各位大哥大姐帮帮我!~ 这次单位让我设计用PLC控制4条皮带机,其中3条的功率是一样的,我自己选的是西门子的S7-200(CPU 222),分别用4个PLC控制4条皮带机,每条皮带分手工和自动控制,设短路保护、失压保护、超速运行监测报警装置、跑偏报警装置,并都有相应的报警指示灯。可等我画原理图时总是画不好,有没有哪位高人帮帮小弟??小弟先谢过!~(不是我想偷懒,这是我的第一个工作,我不想失去)

网友A:
这四条皮带机是不是同一个系统的,如果是一个系统可以用一个PLC控制。皮带机有没有用变频器控制,短路保护很简单,许多断路器上自带,失压保护有可选附件。变频器也带有这两个功能。超速运行可以在皮带滚筒上装一个接近开关测速,跑偏报警,有专门的跑偏开关或者自做(需要用行程开关和一些简单的机械结构)。如果需要交流可以和我联系jiangzhuqian2005@126.com.

网友B:
建议用以下配置 CPU300一个,下挂4个200从站,主控用WINCC或TP、MP多可以。 由于皮带机的距离比较长,用DP通讯比较好 交流13911073683

网友C:
要看你的皮带多长呀。我感觉siemen的方案是不是过于奢侈了?WINCC什么的 都好贵呀。而且我感觉楼主的技术要求并不复杂。如果皮带在30米以上再考虑远程IO方案。至于PLC么我感觉可以用一个300来控制四条皮带。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D:
能否将工矿提供更详细些,本人愿提供技术支持,只为交朋友,免费的。请联络siement039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