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与绝对式编码器

楼主(2005-03-29):
在伺服放大器中,绝对式编码器和增量式编码器工作原理有何不同?当进行位置控制时控制方法有何不同?最好能详述.请帮忙!!

网友A:
建议去书店买一本《数控技术》之类的书。 对控制器而言,增量式编码器只要两个(3个)信号,最多6根信号线就够了,而绝对式编码器要最少也有十几个信号。 使用绝对式编码器可以在任何时刻知道系统的当前位置,而使用增量式编码器,能得到的是运动的距离,只有在确定了基点(机械零点)后,才能确定相对于基点的位置。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刚上电,还没确认机电的时候就不知道当前位置(使用增量式编码器的系统,上电后都会有一个回零的过程),另外,如果系统的运动速度超过了控制器所能接受的速度,会导致控制器计数错误,从而不知道系统的真实位置。 绝对式编码器最大的问题是信号线太多,目前已经有很多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用编码通讯的方式传递位置信息,常见的有SSI信号之类。 比较廉价的控制器,通常不支持绝对式编码器。

网友B:
关于绝对值编码器,工控网传感器论坛有个专门的贴,里面内容较多,你可以去看看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33951

网友B:
从增量式编码器到绝对式编码器   旋转增量式编码器以转动时输出脉冲,通过计数设备来知道其位置,当编码器不动或停电时,依靠计数设备的内部记忆来记住位置。这样,当停电后,编码器不能有任何的移动,当来电工作时,编码器输出脉冲过程中,也不能有干扰而丢失脉冲,不然,计数设备记忆的零点就会偏移,而且这种偏移的量是无从知道的,只有错误的生产结果出现后才能知道。      解决的方法是增加参考点,编码器每经过参考点,将参考位置修正进计数设备的记忆位置。在参考点以前,是不能保证位置的准确性的。为此,在工控中就有每次操作先找参考点,开机找零等方法。      比如,打印机扫描仪的定位就是用的增量式编码器原理,每次开机,我们都能听到噼哩啪啦的一阵响,它在找参考零点,然后才工作。      这样的方法对有些工控项目比较麻烦,甚至不允许开机找零(开机后就要知道准确位置),于是就有了绝对编码器的出现。      绝对编码器光码盘上有许多道刻线,每道刻线依次以2线、4线、8线、16线。。。。。。编排,这样,在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通过读取每道刻线的通、暗,获得一组从2的零次方到2的n-1次方的唯一的2进制编码(格雷码),这就称为n位绝对编码器。这样的编码器是由码盘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      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的唯一性,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这样,编码器的抗干扰特性、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由于绝对编码器在定位方面明显地优于增量式编码器,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控定位中。 目前较多的方法是用增量编码器测速度,用绝对值编码器控制位置。

网友B:
大家也可以从这个链接进入,点击资料下载按钮,下载你需要的资料:http://www.gongkong.com/customer1/3351jp/

楼主:
读了两位老师的文章,受益菲浅。对于我这样的新手,还望多多指点。最近经常在论坛上看到刘岩利老师的文章,感觉无论技术还是为人都是我的学习榜样。再次感谢两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