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fix问题

楼主(2005-03-29):
我用cp243将主机和plc连接。想利用主机中的ifix中的数据库读取plc中的某一位,可是用scout只能读取plc的一个字节(8位),想问问怎样操作才能读取plc一位 谢谢~

网友A:
采用位计算吧,在上位机上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具体如何在上位机上设置位计算呢?我尝试了很多都找到

网友B(2005-07-08):
用计算模块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