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OC,DOM,CF谁更安全?

楼主(2005-03-29):
请问DOM,DOC和CF的各自特点和主要区别?例如在适应温度范围,重复擦写次数,抗震性,读写速度,数据可靠性等方面?网上找了很久,只有报价和简介,未见较为全面的比较资料。 我主要关心的是数据的可靠性,特别是在意外掉电等特殊情况下。最近刚开始用DOM,就碰到不少奇怪情况,如写数据发生莫名其妙的错误,没有写数据DOM上的可用空间却减少等。是我选的DOM品牌不对,还是DOM就是如此?本想用来取代硬盘的,但初步用下来感觉可靠性还不如硬盘?用CF会不会好些?恳请有经验的前辈指教!多谢了!

网友A:
楼上的各位:  深圳华高科技有限公司是M-Systems指定的电子盘DOC\DOM代理商,SANDISK的CF卡如大家有需求请拨:0755-83056718.联系人:罗定安.MSN:LENNOON1975@HOTMAIL.COM 你的问题我们可以交流的.

网友B:
您好! 根据您所描述的状况2001年前DOM是常常发事,可是现在的DOM不应该出现上述问题,应该是您买的DOM的质量有问题,你可以去找你的供货商处理 我公司有生产DOM,所以对DOM我比较了解,下面我就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三种电子盘,详细的介绍就只有DOM和CF卡(我不是工程师所以可能不是特别专业,不过希望能给您一点帮助) 电子硬盘目前市面上有三种,它们都是采用Fash memory"闪存"技术解决主案,相对普通硬盘来讲有体积小(大约为火柴盒般大小),高性能,性能稳定,无噪音,低功耗,耐用等特点 1.DOC"Dick On Chip"它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目前全球只有M-Systems独家生产 2.DOM IDE接口有40pin和44pinG两大类,读写速度较快,使用的范围非常广, 最近几年才有的,生产厂家很多 DOM是IDE接口,传输速度快,性能相对比较稳定 3.CF卡"compactflash" CF卡是防IDE接口,要转换成真IDE模式,才能与CPU交换数据,从理论上来讲它会比较慢一些,由于它多了一道程序所以相对来说会不够稳定 Sandisk Compact Flash Card(CF卡)介绍 Sandisk为Compact Flash世界第一品牌,最大闪存卡生产厂家,于1997年首先推出CF卡,为CF卡的标准制定者,CFA的发起人。其CF卡共分为四大类。 一、 工业级CF卡 1. 工业级常温:操作温度0—70°C,储存温度-25—85°C,擦写次数大于200万次,料号:SDCFB-XXX-201-80(保修7年)。适用于质量要求苛刻,使用环境条件要求一般的场合。 2. 工业级宽温:操作温度-40—85°C,储存温度-50—100°C,擦写次数大于200万次,料号:SDCFBI-XXX-201-80(保修7年)。适用于质量要求苛刻,使用环境条件恶劣的地方。 二、 标准级(假工业级) 1. 常温:操作温度0—60°C,储存温度-25—85°C,擦写次数大于100万次,料号:SDCFB-XXX-201-00 适用于质量要求较高,使用环境条件要求一般的场合。 2. 宽温:操作温度-40—85°C,储存温度-50—100°C,擦写次数大于100万次,料号:SDCFBI-XXX-201-00。适用于质量要求较高,使用环境条件恶劣的地方。 三、 OEM(属于工业级产品线产品) 操作温度0—60°C,储存温度-25—85°C,擦写次数大于100万次,一般工控机选用此类产品。料号:SDCFJ-XXX-388。能够满足大部分工业环境及工业质量要求。 四、 民用级(零售产品线产品) 操作温度0—60°C,储存温度-25—85°C,擦写次数大于10万次以下,多为委托其它厂家生产,仅用于数码相机等民用设备及零售。料号:SDCFB-XXX-829(455)。 DOM。FKDOM-XXX-XXX 系列IDE 电子硬盘是Fukoer 基于最稳定的flash memory(闪存)技 术解决方案的IDE Flash Disk,是一种适合任何有IDE接口的工业及嵌入式便携系统应用之最 有效的解决方案。 DOM我是从我们DOM的产品规格书中COPY下来的^^ IDE 电子硬盘,标准名称为闪存磁盘驱动器模块,英文名有IDE Flash Disk, Flash Disk, DiskOnModule,IDE Flash Disk Module, ATA-Disk Module, DiskOnChip IDE Pro 等,也简称DOM。 §2 IDE 电子硬盘特点 ◆100% IDE/ATA 硬盘兼容。 ◆高性能,高可靠性,特别适合工业应用及嵌入式应用。 ◆用途范围广阔,使用方便。可以使用在任何有IDE 总线的设备和任何操作系统,不需要任何 软件支持。 ◆无噪音,低功耗。 ◆极强的抗震动和抗碰撞性能。用半导体芯片作储存介质,没有普通硬盘的旋转介质,扇区大 小为512 字节。 ◆体积小,不需要数据线。 ◆设置有方便操作的主从盘跳线。 ◆具有自动纠错和重写功能,高级故障处理系统,最大限度保障数据安全。 ◆基于NAND flash技术之半导体储存产品,不需要电池或电源也至少可保证数据安全储存10 年以上。 §3 规格特性 §3.1 容量 8MB-256MB §3.2 温度范围 标准:0~ 70°C(工作) 工业:.. -40~85°C(工作) 标准:-25~ 80°C(储存) 工业:.. -50~100°C(储存) §3.3 湿度范围 8 - 95% (非冷凝状态) §3.4 环境特性 噪声:0 dB (1米) 振动:最大 15 G(工作) 最大 15 G (非工作) 碰撞:最大1000 G(工作) 最大 1000 G(非工作) §3.5 功耗 直流输入电压:5 V ± 10% 典型功耗(电流): 休眠时5×10-5W 工作时约0.3W 其它:44pin IDE 电子硬盘可直接从IDE 接口取电,不需外接电源。 §3.6 系统性能 连续读写时平均读速度: 5MB/秒(典型值) 连续读写时平均写速度:2MB/秒(典型值) 瞬间最大传输速度:16MB/秒 §3.7 可靠性 耐力:每扇区超过一百万次读写循环 MTBF(两次错误间隔平均时间):大于三百万小时(@20°C) 数据可靠度:建立ECC自动纠错功能,每扇区至少能自动纠正50bit之错误数据流。 §3.8 接口界面及物理尺寸 标准Female IDE连接器,40/44/144pin,盘身与主板有垂直及水平两种 5 外形尺寸: 44pin:48mm(长)x30mm(宽)x4mm(高,已加上IDE插座高度) 40pin:57mm(长)x33mm(宽)x6mm(高) 重量:44pin约10克,40pin约15克(含外壳) §3.9 安规性能 ◆可燃性测试: 符合UL-94V0 级之标准。 ◆EMC及EMI测试:符合FCC Part 15,CE Mark 之要求 ◆ESD(静电放电)测试:符合以下(国家)标准 GJB/z 736.1-90 SJ 20154-92 SJ/T 10694-96 §3.10 容量规格 产品标称容量族面数磁道数磁头数未格式化容量( 字节) 8MB 495 16 2 8110080 16MB 995 16 2 16384000 32MB 500 16 8 32768000 64MB 500 32 8 65536000 128MB 500 32 16 131072000

网友B:
哇!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多喔!看的有点头晕,如果你想要清楚一点的,我可以E-mail给你,我的E-mail是hbsunny@163.com^0^

网友C:
To 飘飘落叶: 飘下的落叶是多了点,“看的有点头晕”,技术内容是受欢迎的,虽然略长,能精缩到“看了不头晕”为最好;再长的内容可送到自助资料库。 又,请你自己编辑一下帖子,去掉无用的空行。

网友D(2005-12-30):
其实稳不稳定只有用户说的最有权威,比那些闭门造车的更有说服力,据用户反应DOC性能稳定,但最大的缺点几PIN脚多,而且交货周期太长,特别是量大的时候更不用说了,要一个多月,CF卡因为价格相对低廉一些,对质量要求不高的客人会选取,但不良是容易荡机,丢失数据,DOM好的厂家质量跟DOC没有区别,如PQI DOM电子盘,在业内一直是有口皆碑,性能稳定不说,PQI最近有新推出一款高速DOM,性价比更高,品质没变,但成本直逼二三线DOM生产厂家.

网友E(2010-01-18):
长期供应PQI,Innodisk,CSS工业电子盘,CF卡,SSD固态硬盘,doc ,dom电子盘 和 研华各种工控机、全新的硬盘、内存条、CPU...

深圳市联乐实业有限公司
PQI INNODISK M-Systems Transcend
40/44pin IDE 32MB DOM 电子盘 工业CF卡
40/44pin IDE 64MB DOM 电子盘 工业CF卡
40/44pin IDE 128MB DOM 电子盘 工业级CF卡
40/44pin IDE 256MB DOM 电子盘 工业存储卡
40/44pin IDE 512MB DOM 工业电子盘 工业CF卡
40/44pin IDE 1GB DOM 工业级电子盘 高速CF卡
40/44pin IDE 2GB DOM 工业级电子盘 高速CF卡
40/44pin IDE 3GB DOM 工业级电子盘 高速CF卡
40/44pin IDE 4GB DOM 工业级电子盘 高速CF卡
40/44PIN IDE 6G DOM工业级电子 8G高速工业级CF卡
40/44PIN IDE 8G DOM工业级电子 16G高速工业级CF卡
CSS IDE/SATA DOM电子盘128M-16G,CF卡128M-16G工业级常温和宽温
Industrial,2.5"/1.8" 64M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128M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256M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512M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1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2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4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8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16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32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64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128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IDE Flash 4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Wide-Temp, 2.5"/1.8" IDE Flash 1GBDOM 宽温级电子盘 宽温级CF卡
Wide-Temp, 2.5"/1.8" IDE Flash 2GB DOM 宽温级电子盘 宽温级CF卡
Wide-Temp, 2.5"/1.8" IDE Flash 3GB DOM 宽温电子盘 宽温CF卡
Wide-Temp, 2.5"/1.8" IDE Flash 4MB DOM 宽温电子盘 宽温CF卡
Wide-Temp, 2.5"/1.8" IDE 8GB DOM 军用宽温电子盘 16G军用宽温CF卡
M-Systems DOC2000系列电子盘分别是:8M,16M,32M,64M
INNODISK 工业级EDC IDE电子盘,4000系列,128M,256M,512M,1G,2G,4G,8G
40/44PIN (常温-10度到70度)宽温-40度到+85度
INNODISK ICF卡 128M,256M,512M,1G,2G,4G,8G,16G
USB接口EDC电子盘,SATA接口EDC电子盘
Innodisk工业级常温宽温内存条
M-systems国产DOC:8M-64M;

研华的各种工控机箱、底板、主板、全长/半长CPU卡...

本公司长期从事此行业长期备有现货且货物齐全,如有这方面需求或者疑问朋友可随时与我联系,期待与您合作,携手前进!
联系人: 熊小姐
电话:0755-61637296
QQ:550642674
MSN :dom@univo.com.cn

网友F(2011-03-24):
深圳市安信达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工业DOM电子盘/SSD固态硬盘 生产商
*容量 : 64MB ~ 32GB可任选
*使用温度 : INDUSTRIAL TEMP. -35℃~85℃
WIDE TEMP. -45℃~95℃
*尺寸:45mm(长)×25mm(宽)×6mm(高)
*速度 : 读取速度: 高达 65 MB/SEC.
写入速度: 高达 35 MB/SEC.
*连接器 : IDE接口
*主盘从盘设置开关功能
*具有写保护设置开关功能
*内键 ECC (Error Correction Code)
*低耗电率
*工作电压:3.3V-5V
*MTBF (平均失效时间) > 2,000,000 小时
*支援 ULTRA DMA MODE 4, PIO MODE 6

地址:宝安46区翠竹路怡景新苑工业区D栋7楼 QQ:271766357
全国技术咨询热线:4006-918-520 手机:18922868805/13418592939
主页:www.szanxinda.com.cn 邮箱:jipl@szanxinda.com 联系人: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