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为工业做东西,遇到一些问题***********

楼主(2005-03-29):
老师: 您好! 最近和一个朋友接了一个工业设备的设计项目,我负责设备的自动控制方面。这是我第一次为工业做东西,深知工业环境的复杂性且设备的高可靠性,设计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1、现代常用的键盘控制器有 8279(并)、7279(串)等,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还带有 LED 控制。能否请您推荐一款只有键盘控制的芯片?(简单的东西相对就可靠) 2、能否推荐一款适合在工业环境的字符型 LCD 液晶显示模块(规格大概为:5X8点、20X4行、FSTN黑白模式、正显、带汉字库)?‘FSTN黑白模式’是否适合工业环境? 3、本系统需要检测一个信号,对于工业环境滤波是在所难免,我准备用软件滤波,您能否介绍一种算法?是否有可能用多种算法?是否需要再加一些滤波电路?以下是对信号的描述:(1)该信号的周期很长,依具体环境可能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2)信号曲线近似为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型,由它的周期时间可知曲线的坡度是非常平缓的,只是下降沿由于设备的执行而变陡,不过系统只对起点到波峰的上升沿感兴趣 4、依据以上对信号的描述,您能否推荐一款适合工业环境的 A/D 芯片(串行)? 5、请您推荐两款芯片:(1)光耦的集成芯片(通道不少于3个)(2)既有光耦又有驱动的集成芯片(通道不少于4个) 6、对于单片机所在电路板的电源,我准备购买使用成品的 开关电源 ,请您推荐一款? 谢谢!

网友A:
你这么开发,么有必要, 完全可以用成型产品, 工业环境需要稳定及成熟的东西。 用HMI家PLC就行了

网友B:
电源方面你可以用金升阳的或耀华的,我们用了还可以。液晶方面你可以查一下北京青云当代的液晶。A/D 芯片先用MSP430F149,它是一个16位处理器,内部集成8通道A/D,工业级,12位,价格比许多A/D芯片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