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教如何读出台达触摸屏画面

楼主(2005-03-29):
现想修改台达触摸屏里的画面,不知如何操作,如用上载出来的应用没法编辑,另处备份和还原应用这两项不知如何操作,没法通信:(

网友A:
你说的到底是台达还是海泰克界面?台达界面是可以上载的(有密码的要输入密码)

网友B(2005-05-20):
可以上载,但只能上载,不能编辑和查看

网友C:
若是台达DOP-A触摸屏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D:
台达DOP系列,可以上z载,也可以编辑的。

网友E(2011-02-23):
如何用COM线上载???

网友F:
用数据线上载就可以啊,如果没有密码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