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OC,DOM,CF的可靠性?

楼主(2005-03-29):
请问DOM,DOC和CF的各自特点和主要区别?例如在适应温度范围,重复擦写次数,抗震性,读写速度,数据可靠性等方面?网上找了很久,只有报价和简介,未见较为全面的比较资料。 我主要关心的是数据的可靠性,特别是在意外掉电等特殊情况下。最近刚开始用DOM,就碰到不少奇怪情况,如写数据发生莫名其妙的错误,没有写数据DOM上的可用空间却减少等。是我选的DOM品牌不对,还是DOM就是如此?本想用来取代硬盘的,但初步用下来感觉可靠性还不如硬盘?用CF会不会好些?恳请有经验的前辈指教!多谢了!

网友A(2005-12-30):
建议你用一下PQI DOM电子硬盘,品质是主要的,PQI电子硬盘是DOM盘的行业老大,是以品质优异才得以长期受客户青睐。

pqi深圳办事处,DOM业务部   方生   0755-83287509-6222

网友B(2009-04-24):
深圳市联乐实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现主要代理台湾PQI/Innodisk品牌IDE/SATA接口工业电子盘DOM 32M-8G;
PQI/Innodisk品牌工业级常宽温CF卡:32M-8G;
PQI/Innodisk品牌工业IDE/SATA接口常宽温2.5寸、1.8寸固态硬盘SSD:64M-128G;
M-systems原装进口DOC:64M-128M;M-systems国产DOC:8M-64M;
Innodisk品牌工业内存条常宽温笔记本、台式机DDR1,DDR2...
本公司长期从事此行业长期备有现货且货物齐全,如有这方面需求或者疑问朋友可随时与我联系,期待与您合作,携手前进!
联系人:helen
电话:0755-61637239
手机:13544215518

QQ:271529720  MSN:helen@univo.com.cn

Http://www.univo.com.cn

网友B(2009-06-02):
长期供应各型号工业电子盘,工业宽温CF卡等.
PQI INNODISK M-Systems Transcend
40/44pin IDE 32MB DOM 电子盘 工业CF卡
40/44pin IDE 64MB DOM 电子盘 工业CF卡
40/44pin IDE 128MB DOM 电子盘 工业级CF卡
40/44pin IDE 256MB DOM 电子盘 工业存储卡
40/44pin IDE 512MB DOM 工业电子盘 工业CF卡
40/44pin IDE 1GB DOM 工业级电子盘 高速CF卡
40/44pin IDE 2GB DOM 工业级电子盘 高速CF卡
40/44pin IDE 3GB DOM 工业级电子盘 高速CF卡
40/44pin IDE 4GB DOM 工业级电子盘 高速CF卡
40/44PIN IDE 6G DOM工业级电子 8G高速工业级CF卡
CSS IDE/SATA DOM电子盘128M-16G,CF卡128M-16G工业级常温和宽温
Industrial,2.5"/1.8" 64M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128M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256M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512M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1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2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IDE Flash 4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Wide-Temp, 2.5"/1.8" IDE Flash 1GBDOM 宽温级电子盘 宽温级CF卡
Wide-Temp, 2.5"/1.8" IDE Flash 2GB DOM 宽温级电子盘 宽温级CF卡
Wide-Temp, 2.5"/1.8" IDE Flash 3GB DOM 宽温电子盘 宽温CF卡
Wide-Temp, 2.5"/1.8" IDE Flash 4MB DOM 宽温电子盘 宽温CF卡
Wide-Temp, 2.5"/1.8" IDE 8GB DOM 军用宽温电子盘 军用宽温CF卡
M-Systems DOC2000系列电子盘分别是:8M,16M,32M,64M,128M
INNODISK 工业级EDC IDE电子盘,4000系列,128M,256M,512M,1G,2G,4G,8G
40/44PIN (常温-10度到70度)宽温-40度到+85度
INNODISK ICF卡 128M,256M,512M,1G,2G,4G,8G
USB接口EDC电子盘,SATA接口EDC电子盘
Innodisk工业级常温宽温内存条,KingSton内存,SD,DDR,DDR1,DDR2,DDR3台式机,笔记本
深圳市联乐实业有限公司长期供应,价格优惠质量保证,联系电话:0755-61637239/13544215518李慧芳
QQ:271529720 MSN:helen@univo.com.cn Http://www.univo.com.cn

网友B:
用PQI的电子盘是你最明智的选择,质量保证价格优惠,五年的销后服务,详情请电话咨询0755-61637239李小姐

网友C:
建议你用DOM电子盘,如果有SSD固态硬盘就更不错了,两类都是工业用的首选,在温度和抗震性和读写方面比CF等老类型的储存盘好很多,而去接口型号特别的丰富。当然在价格方面也是要高很多,其中SSD盘的价位更是感叹,一般在1000元左右(以32G)为例,特别是工控产品。如需要与我联系,谢谢!010-58851558 魏女士

网友D(2009-11-08):
你好,你上上述所提到的数据的可靠性,特别是在意外掉电等特殊情况,贵司的产品完全可以克服你的这些问题,因为贵司也有过这样的客户出现类似的问题,用过我司的产品就在没出现过这种问题了。你所提到的DOC早已停产了,现在都是有DOM和CF卡来代替了,我司是上海造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万,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公司,与国内外多家著名工控厂商(广积Ibase、艾讯、威达电、Boser)、工业级Flash存储制造商(Innodisk、PQI、美国世迈Smart、Afaya)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自主研发和代理相结合,高端和中低端产品相结合,始终以客户为中心,积极同国内外厂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客户需求为向导,提供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及方案、专业及时优质的服务。
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控制和传统工业电脑(工控机)、X86嵌入式板卡及无风商系统产品、工业级Flash存储产品销售。
上海造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台湾鼎级工业存储器产品厂商Innodisk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代理商,全权代表销售Innodisk产品

40pin EDC 4000 标准 44pin EDC 4000 宽温

EDC 4000

容量
128MB~8GB

接口
44pin or 40pin IDE/ATA

IDE数据传输模式
PIO Mode 0-4,MwDMA Mode 0-2, UltraDMA Mode 0-4

数据传输速率
128MB~2GB:读 20MB/sec(max.);写 10MB/ses(max.)

2GB~8GB:读 40MB/sec(max.);写 20MB/sec(max.)

运行温度
0℃~+70℃(标准)

-40℃~+85℃(工业)

存储温度
-55℃~+95℃

震动
5G (7~2000Hz)

冲击
50G/10ms

DC输入电压
+5V single power supply operation

功耗
150mA (max.)

尺寸
40-pin: 60.2 x 27.8 x 6.4 mm (WxLxH)

44-pin: 50.3 x 27.3 x 5.8 mm (WxLxH)

认证
CE,FCC,RoHs

iCF 4000 标准 iCF 4000 宽温

iCF4000

容量
128MB~16GB

接口
50pin CompactFlash

IDE 传输模式
PIO Mode 0-6,MwDMA Mode 0-4, UltraDMA Mode 0-4

数据传输速率
128MB~2GB(单通道) : 读 20MB/sec (max.); 写 10MB/sec (max.)
1GB~16GB(双通道): 读 40MB/sec (max.); 写 20MB/sec (max.)

运行温度
0℃~+70℃(标准)

-40℃~+85℃(工业)

存储温度
-55℃~+95℃

震动
20G(7~2000Hz)

冲击
1500G/0.5ms

DC 输入电压
+3.3V/+5V single power supply operation

功耗
150mA(max)

尺寸
36.4 x 42.8 x 3.3mm (W x L x H)

认证
CE, FCC, RoHS

陈 小 丽

上海造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九新公路58号2栋2202室
电话:86-21-37701374
传真:86-21-57635567
电邮:zsinfo111@163.com

QQ;707911653

网友E:
www.agrade.com.tw

安捷特提供各種SSD , DOM ,Industrial CF ,各式閃存卡等, 採原廠Samsung SLC 顆粒製做 ,通過各種可靠性驗證及生產高品質管控, 歡迎恰詢.

誠徵代理商.

联系人: 周中惠
  电话:886-2-29652155 , 傳真 : 886-2-29652156

         e-mail :dorischou@agrade.com.tw

网友F(2009-12-30):
长期供应各型号工业电子盘,工业宽温CF卡等.
PQI CSS M-Systems
PQI IDE 40/44pin DOM电子盘,CF卡,USB/SATA DOM电子盘,从32M-16G,2。5寸/1。8寸SSD固态电子硬盘,IDE/SATA 工业级电子盘,从64M-128G
M-Systems DOC2000系列电子盘分别是:8M,16M,32M,64M,128M
工业级EDC IDE电子盘,128M,256M,512M,1G,2G,4G,8G,16G
40/44PIN (常温-10度到70度)宽温-40度到+85度
ICF卡 128M,256M,512M,1G,2G,4G,8G,16G
USB接口EDC电子盘,SATA接口EDC电子盘
Innodisk工业级常温宽温内存条,KingSton内存,SD,DDR,DDR1,DDR2,DDR3台式机,笔记本
深圳市联乐实业有限公司长期供应,价格优惠质量保证,联系电话:0755-61637239/13544215518李慧芳QQ:271529720 MSN:helen@univo.com.cn Http://www.univo.com.cn

PQI DOM电子盘比普通车载IDE 硬盘具有的优势:
1、 完全脱离机械模式,对比IDE硬盘是绝对的优势;
2、 可靠性极高,采用工业级闪存储存器为储存介质,确保300万次的可靠写入;
3、 兼容性好,标准的磁盘驱动器;
4、 储存速度快,数据安全性高,不丢失数据;
5、 支持安全模式读写操作;
6、 支持磁盘写保护功能,防止引导区病毒;
7、 抗震、抗冲击、防潮、耐高低温;
8、 使用方便、携带方便;

网友G:
长期供应PQI,Innodisk,CSS工业电子盘,CF卡,SSD固态硬盘,doc ,dom电子盘 和 研华各种工控机、全新的硬盘、内存条、CPU...

深圳市联乐实业有限公司
PQI INNODISK M-Systems Transcend
40/44pin IDE 32MB DOM 电子盘 工业CF卡
40/44pin IDE 64MB DOM 电子盘 工业CF卡
40/44pin IDE 128MB DOM 电子盘 工业级CF卡
40/44pin IDE 256MB DOM 电子盘 工业存储卡
40/44pin IDE 512MB DOM 工业电子盘 工业CF卡
40/44pin IDE 1GB DOM 工业级电子盘 高速CF卡
40/44pin IDE 2GB DOM 工业级电子盘 高速CF卡
40/44pin IDE 3GB DOM 工业级电子盘 高速CF卡
40/44pin IDE 4GB DOM 工业级电子盘 高速CF卡
40/44PIN IDE 6G DOM工业级电子 8G高速工业级CF卡
40/44PIN IDE 8G DOM工业级电子 16G高速工业级CF卡
CSS IDE/SATA DOM电子盘128M-16G,CF卡128M-16G工业级常温和宽温
Industrial,2.5"/1.8" 64M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128M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256M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512M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1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2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4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8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16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32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64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128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IDE Flash 4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Wide-Temp, 2.5"/1.8" IDE Flash 1GBDOM 宽温级电子盘 宽温级CF卡
Wide-Temp, 2.5"/1.8" IDE Flash 2GB DOM 宽温级电子盘 宽温级CF卡
Wide-Temp, 2.5"/1.8" IDE Flash 3GB DOM 宽温电子盘 宽温CF卡
Wide-Temp, 2.5"/1.8" IDE Flash 4MB DOM 宽温电子盘 宽温CF卡
Wide-Temp, 2.5"/1.8" IDE 8GB DOM 军用宽温电子盘 16G军用宽温CF卡
M-Systems DOC2000系列电子盘分别是:8M,16M,32M,64M
INNODISK 工业级EDC IDE电子盘,4000系列,128M,256M,512M,1G,2G,4G,8G
40/44PIN (常温-10度到70度)宽温-40度到+85度
INNODISK ICF卡 128M,256M,512M,1G,2G,4G,8G,16G
USB接口EDC电子盘,SATA接口EDC电子盘
Innodisk工业级常温宽温内存条
M-systems国产DOC:8M-64M;

研华的各种工控机箱、底板、主板、全长/半长CPU卡...

本公司长期从事此行业长期备有现货且货物齐全,如有这方面需求或者疑问朋友可随时与我联系,期待与您合作,携手前进!
联系人: 熊小姐
电话:0755-61637296
QQ:550642674
MSN :dom@univo.com.cn

网友H(2011-03-24):
深圳市安信达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工业DOM电子盘/SSD固态硬盘 生产商
可提供样品测试

*容量 : 64MB ~ 32GB可任选
*使用温度 : INDUSTRIAL TEMP. -35℃~85℃
WIDE TEMP. -45℃~95℃
*尺寸:51mm(长)×30mm(宽)×6mm(高)
*速度 : 读取速度: 高达 95 MB/SEC.
写入速度: 高达 45 MB/SEC.
*连接器 : SATA/IDE接口
*主盘从盘设置开关功能
*具有写保护设置开关功能
*内键 ECC (Error Correction Code)
*低耗电率
*工作电压:3.3V-5V
*MTBF (平均失效时间) > 2,000,000 小时
地址:宝安46区翠竹路怡景新苑工业区D栋7楼 QQ:271766357
全国技术咨询热线:4006-918-520 手机:18922868805/13418592939
主页:www.szanxinda.com.cn 邮箱:jipl@szanxinda.com 联系人: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