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500UPS请教

楼主(2005-03-29):
我日前修了一台山特500UPS,电源插上时没任何反映(没输出也没报警)经查是蓄电池没电解液了,后来自己调了电解液,加上充电后有输出,但是电源段电后UPS一直有滴滴响声,输出正常,请问这种现象属正常吗,一般山特500带计算机能带多长时间就必须充电,请教各位老师了,谢谢

网友A:
蓄电池刚加电解液时,由于容量是空的,UPS充电时电流较大,充电器工作负荷较大,有叫声是正常的。山特500带计算机一般10分钟工作后就该充电了。

网友B:
铅酸免维护的电池还可以打开加液? 第一次听说.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 铅酸免维护电池按理说是不用加液的,我当时维修时没有考虑到蓄电池,检查了电路板后没发现问题,后来打开蓄电池发现里面电解液已经干枯,我想每种蓄电池在充电时都有电解液挥发的现象,只不过挥发得快与慢而已,我的蓄电池加了电解液充电两天后电解液有溢出的现象,请问是不是电解液加得太满了。

网友A:
一般免维护电池是不用加电解液的,当免维护电池用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化学反映使电池内阻增大,充电变得困难,电池的铅棒被反映的化学成分包围,这就是加电解液溢出的原因,即使充电也不能容易恢复,一般浮充电电压在13.6-13.8V,你可以用充电器调整到14.68-14.72V,以电池容量20%的电流做电池激活式充电.如果还不能恢复请更换新电池.

网友B:
我记得去年我给北京一家高校换电池的时候就碰到过此情况,此学校大约在1999的时候买了我们公司一台1KVA/4小时的UPS电源.在去年的时候电池坏了,记得他一开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和他说了可能是电池坏了.我说我下午去给你检查一下,当我到那里的时候我一看吓了一跳他把电池全部敲开了还在里面加了水. 电池表面上还留着水呢,电池外壳散落了一地. 呵呵,结果我还是让他把电池给换了.

网友C:
我刚刚入手做深圳山特UPS,因为刚刚毕业对一切充满新奇. 在UPS方面希望能和大家共同探讨.

楼主:
东方老前辈的意思我知道,为了维护你公司产品质量,东西坏了就应该更换,再说铅酸免维护电池是你们公司的信誉,你的经验多,碰到这种问题也多,也许你说得对.但是我再不济也不会象你说的在电瓶里加水,虽然我只是三流维修工,但这点常识我还是知道的,也许碰到这问题的朋友也不少,电瓶坏了就只能更换,没有深入地研究和讨论这中间的知识,我相信工控的朋友大多数是为了更多更细的了解技术而来这里讨论问题的,如果你们的电瓶不会坏,那也没有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了,我没别的意思,只是希望你多给我们讲些经验,技术,我的电瓶有两次电解液外溢以后,现在使用正常,我想是我加得太多了,也谢谢天天真好老师.

网友D:
我觉的带10分钟冲电不详尽,离线式的就是不用隔段时间(一个月左右)也要放电冲电,我指的不用是UPS停用。正常情况只要UPS插入电源,打开电源开关就在充电。只不过电瓶冲满后进入浮冲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