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6052E同时从两个通道发出两种不同的模拟信号如何实现

楼主(2005-03-29):
请教:关于6052E同时从两个通道发出两种不同的模拟信号如何实现

网友A:
没尝试过,不过应该软件可以实现的,以任务的方式,两个开始信号均为TRUE时让CASE里面的TASK工作?不知可以不,不行的话估计LABVIEW肯定有同步控件。反正模拟信号都是卡里面硬件发出来的,软件肯定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