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的三角形和星形接法的区别

楼主(2005-03-30):
我买了一台西门子的400V三相,0.75KW的电机.它铭牌上有写200V/400V,三角形/星形. 我想请问是不是在200V时,只能接三角形;400V时,只能接星行.三角形与星形各有什么特点,在什么场合使用??

网友A:
你说得对。

网友B:
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Y112机座(功率4KW-4极)以下,常用接法都是星型,只要改为三角型接法就可以接三相220V(200V)电源!

网友C(2010-05-30):
支持,一般功率小的都是星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