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春发老师

楼主(2005-03-30):
90kw普传变频器,运行了半年时间后,带不动75kw的风机。但是可以带动15kw的电动机。为什么???????

网友A:
有何故障报警,电流显示是否正常,电机参数有没有变动?

楼主:
是过流报警!!!电机参数没有变动过!!!

网友B:
带动15kw的电动机时输出电压、电流是否平衡?

楼主:
请问李春发老师:如果说是电压电流不平衡,那该怎么办?请您指导一下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如果电压电流不平衡则是模块或驱动问题,如果平衡则检查参数、互感器、电机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