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热电偶模块的温度采集

楼主(2005-03-30):
在不升温的情况下,电脑显示温度的实际值,但是当温度升高到一定值时,电脑显示的温度就不正常,不只是偏差几度的问题,是很乱。检查了热电偶是好的,采集模块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因为温度低的时候显示是正常的),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希望得到各位的指教!!

网友A:
是不是温度补偿没有做啊?需要在控制模块出家温度补偿!

网友B:
怎么加啊?不明白,可否详细告之,不胜感激。

网友C:
显示的温度很乱应该不是温度补偿的问题。你可以换个热电偶或者换个仪表,首先确定是热电偶的问题还是仪表的问题。 看情况估计是热电偶高温下开焊。

网友D:
用一台UJ33毫伏计测量热电偶温度升高的毫伏值,看是否好坏;再用UJ33输出毫伏值,检查采集模块看显示是否正常!

楼主:
是直接在电脑显示屏上显示的,应该不存在仪表不好的问题。检查过热电偶都是好的。所以我认为应该不是仪表和热电偶的问题。温度采集完成以后是通过控制程序达到在电脑上的显示的。以前都是可以正常显示的,就是最近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E:
估计是热电偶采集模块的量程没有设好,一般采集模块都会有n种量程,按照不同的分度号进行设定。温度升高后超量程,所以温度高了以后就不正常了吧。 lsgisme@sina.com

楼主:
但是以前都是好的,没有动过什么东西。采集模块用的是威达牛顿7108。

网友F:
我遇到过的,之后换个模块就好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始还是好的,放在那一段时间没用,再看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E:
应该是牛顿7018吧,上位组态用的什么软件呢?? 可以down个泓格的DCON UTILITY,测试一下,看看量程是不是被人改了

楼主:
是的,是牛顿7018。上位组态我不了解,也不清楚用的是什么软件。但是一直都是好的,也没有人去动过什么东西。

网友G:
热电偶绝缘是不是不太好造成的?建议选用绝缘性好的热偶及带隔离的采集模块,如:S11XX I/O模块。

网友H:
热电偶接壳.

楼主:
温度高了,有可能造成热电偶的接壳吗?因为在温度底的时候是好的。

网友I(2007-09-13):
就是热电偶受热了所以变形造成接壳了吧?还有干扰也要检查!!!

网友J:
这种信号乱的问题最麻烦,
拿个新的过来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