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好心人告诉我有载调压变压器分接开关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5-03-30):
我不清楚有载调压变压器分接开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外接上去的还是本来变压器就自带的,开关又是如何进行自动切换以实现调压的?如果哪位好心人比较了解,请您告诉我一下吧,万分感谢感谢!

网友A:
在一些电压环境较差的地方常用调压变压器实现电压的稳定。 但使用于电压变化较慢,对设备要求不高的场合。 对电压信号比较。控制开关到符合标准的档位。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这个开关是自动切换的还是人工控制的,如果是自动切换又是怎么自动切换法的呢?

网友A:
这个开关是自动切换,通过采集电压信号,将其标准电压信号的比较,然后驱动功率管,开,合开关,如果电压升高,变换变压器开关到低档位闭合。降低电压。使电压稳定在标准范围内。

网友B(2005-06-21):
哈哈,我原来就是设计这个的,算是问对人了,这个是变压器内部自带的,内部采用双电阻过渡,可远方控制,可以自动控制也可以手动控制,现在世界上比较大的有德国MR公司(鼻祖啊)和我原来的上海华明电力设备知道有限公司(国内份额占80%),还有遵义的长征厂,保加利亚有一家,还有现代重工也开始做了,其余的一些厂家都不是很大的了,

网友C(2006-03-15):
现代重工的有载分接开关就是在保加利亚生产的,应该说是历史非常悠久。该厂建于1949年,原来是保加利亚一个国营厂,1991年被现代重工全资收购,现代重工有载分接开关的规模是全球第二,看资料应该是结构更合理。